r52 触发后无1.8v

楼主(2011-01-28):
r51 x300显卡,(其他各路电压都正常)待机时有1.8v 加电后1.8就没啦,上下管换过,电容换过,1993e 补焊,这是上家发过来修过的,发现u20 r5c841被取掉啦,暂时还没这个芯片,不知道不上这个东西主板能正常开机吗,求正解!

已修复:重植显卡(q12 pin4短路,不太解),跑87 e1换超级IO

网友:
查1.8v的后期有没有短路。vcc1r8b,vccgbeioaux,vccgbecoreaux

网友:
vcc1r8b不短,你后面两个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

高超科技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俩个信号看不懂

网友:
从虎年修到兔年助于点亮啦,u20找个芯片补上无果,无意中在点图上看到1.8与q12相连(早就该查到这 技术还是不行啊),就量了下 pin4阻值为0,接到显卡上,把显卡取下来 量阻值正常啦,本想换个显卡,进步确定显卡芯片单独量了下在主板上短的焊盘位置,怎么还不短了呢,手上还没这个芯片那就用这个试试啦,植球上到主板待凉后居然不短了 加电试机跑码啦,87 e1 ,以为没上内存的试,加上内存也是一样,想起曾经修过一例忘记是t43还是r52啦,反正都一样,换超级IO,再点亮啦!语言没什么逻辑性,想到哪就说到哪啦,不过大概意思就这样啦,讲究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