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PQ36的管子烧了。没有图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管 ...
DELL D620 PQ36的管子烧了。没有图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管子、我压显卡时烧的。

楼主(2011-01-28):
DELL D620 PQ36的管子烧了。没有图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管子、我压显卡时烧的。
显卡

网友:
把管子拆下,看主板上的线

网友:
DELL D620 有好几个版本

网友:
楼主 这个机器的图纸很好找的啊

网友:
LZ
板号多少

网友:
压显卡怎么会烧呢?
l

网友:
广达jm6?
pq36应该是NMOS

网友:
这个图论坛上找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