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有方正笔记本,不能触发,

楼主(2011-01-28):
不能开机,按开机健无反应,主办上有电压,就是不触发,
笔记本

网友:
体力不容易啊

网友:
开关按键是好的吗

网友:
EC晶振起震了没?你说的有电压是3VSB 5VSB吗?电流有没有跳变,
先看看电流跳不跳,不跳线查下开关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
没有说清楚,怎么帮你解决问题啊?

网友:
首先检测开机键有无电压,如有,直接短接开机按钮,看是否触发,如果开机按钮坏,如果不触发,再检测开机电路。

网友:
恩 谢谢大家, 我说不具体啊,我只是量了些三级管,一段有电压,不过这本是突然关机,就再也没开开。我真的不知道从哪下手,我应该先看看什么。开关是好的

网友:
这问题问的,主板上有电压??哪个地方有,哪个地方没啊?

网友:
是原来开机,测量过程中不开机,还是以前就是开机不正常?是没有待机电流,还是没有触发电流?

网友:
基本电压,开关电压,开机芯片电压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南桥,bios,都有可能

网友:
看来这个兄弟是自己的本子没事想修着玩吧

网友:
注意电流的变化。
系统供电的三点三伏和五伏电压都出来了吗?
看下电路图,IO或是键盘芯片的工作条件全了没有?

网友:
描述不清啊!

网友:
呵呵,放到开水里面煮一煮,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你要看看南桥的工作电压到了没有,EC到南桥的开机PIN有没有跳变,跑一下线啊

网友:
搞不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请讲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