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显示器花屏的问题

楼主(2011-01-28):
96年买了一款EMC的15寸液晶显示器,到手后旧发现个问题用时间长了花屏,类似于以前优派显示器花屏信号线接触不良花屏的问题,在保修内也没自己弄送修了,厂家说修好了,其实没好,平时用着没事,时间长热了就花了,天气冷的时候开不开,一闪就黑了,得不断地开几十次正常,检查不出问题,要是过热花屏是不是电容失容量造成的,也看不出来鼓包漏液,也就是现在存在2个故障,冷的时候开机保护了,热的时候电容失容.电容失容在线怎么测量?对了补充一下,热时,不调分辨率没事,调整分辨率就花了,而且仔细听有点类似于电视换台时的那种声音滋滋升

网友:
请问是crt还是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想应该是信号板的问题  如果单纯是花屏的话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可有时闪一下就黑是电源开关的灯也是一起黑吗?

网友:
液晶的显示器,黑了后指示灯正常

网友:
现在这个显示器有5年多了,用着平时还挺正常,就是在给暖气之前和撤暖气之后那几天爱犯黑屏的问题,肯定是温度引起的,低于14度就出问题,低温容易引起那些原件失效呢

网友:
开久了才花屏有可能是芯片发热量过大了。

网友:
滤波电容先换掉,不行再检查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