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到底哪里保护了?

楼主(2011-01-28):
前些天修一个长城300P4电源故障表现开机风扇转几圈就停掉,断开7500IC第4脚开机正常,各组输电压正常,证明没有短路,输出电容没有鼓包,换过也不行,
二极管
和
三极管
测过也没短路,跟过线路断开3.3V的输出电感就正常了,3.3V的电容都换过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请高手明示!!
长城
电源

网友:
查LM339的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
是不是输出电感线圈的问题,我这里有几个都是这个问题保护

网友:
3.3V这路输出有问题。

网友:
屏蔽12V向“主电源激励级供电”的二极管,你会有惊喜……另外,有些多彩电源不能空载,你试机时应该加相应的负载,祝你好运,OK……

网友:
感觉有点像339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