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网卡的参数。。。

楼主(2011-01-28):
怎么查看网卡的参数什么的啊?什么通过修改网卡降宽带,什么双宽带单宽带什么的,网卡降为10兆半双工,不影响上网.什么的。。看别人有提过,一直不懂

网友:
本地连接上面鼠标右键选属性再先配置、高级

网友(点评):
我的上面没你那么多选项啊?为什么?也没看到连接速度那个选项。。这是为什么呢,能看到的项支有你上面的一小部分

网友:
这是因为操作系统的不同,我这个是WIN7的系统

网友:
连接速度和双工模式这项看不到的话可能是XP里的描述不同,仔细找找肯定有的

网友:
网卡属性里找下,有楼主需要的,

网友:
WIN7和XP大同小异,基本一样

网友:
在本地连接属性,或设备管理器里的网卡属性.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