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无线路由器设置正常,找不到无线讯号

楼主(2011-01-28):
SMCWBR14-N2路由器刚买时使用正常,在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两次找不到无线讯号,第一次重设后正常,第二次出现后无法使用,通过有线可以使用,但是无线始终无法找到,万望高手指教
路由器

网友:
如果确定不是硬件原因,见意刷新版本固件

网友:
无线路由坏了 或者你的无线网卡坏了吧

网友:
看下网卡和路由器的频段设置,设置成一样的试试,一般路由器默认是自动,如果跑到网卡能用的频段外就回找不到网

网友(2011-03-02):
换一个无线网卡试试
不行就升级固件
再就是坏了

网友:
无线模块可能损坏。你仔细看一下无线网卡的包收发,如果有一个始终是0,就差不多了。

网友:
有没有被人入侵修改的可能呢?

网友:
曾经碰到过,无线路由器损坏

网友:
无线路由器损坏

网友:
升级路由器的 版本,或者重置,试下

网友(2011-05-17):
无线路由坏 le

网友:
无线模块损坏或是让雷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