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三星94NW

楼主(2011-01-28):
开机没显示。要不断开关几分钟才会显示。但显示后整个屏幕分为三块。分别是红,蓝,绿。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奇怪,拆机后检查屏线和供电。

网友:
原来是假的三星的。已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开关线路要改。

网友:
按键是触摸的吗?这种不太好改哦。

网友:
taobao里面有售板子,不需要改按键连线的,价格30元,很便宜的,我用过,很好用。

网友:
这种按键确实有点难改。

网友:
用乐华RM3251改可以了, 刷专用程序,不用改按键

网友:
可以刷下程序看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