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键盘三个灯闪

楼主(2011-01-28):
主板开机键盘三个灯闪,风扇转,开不了机, 有经验的师傅说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机箱复位键故障,卡住,一直在复位.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一下,如果还是不好的话
1.确定接口是不是好的 ,IO和南桥的问题
在判断IO和南桥之前有条件刷一下BOIS,跑线路看一下
键盘外围的排容和排阻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查一查键盘电路。

网友:
IO可能有问题,我也遇过一次跳了下键盘线帽好了。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一下,如果还是不好的话1.确定接口是不是好的 ,IO和南桥的问题
,在判断IO和南桥之前有条件刷一下BOIS,键盘外围的排容和排阻

网友:
点不亮,先查查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时否正常

网友:
我种情况我修过就是键盘的事

网友:
这种键盘好像挑机器有的机器好用有的机器不好用

网友:
看看跑什么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