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C61主板不认2G内存

楼主(2011-01-28):
这机主板杰微C61.内存2G800.CPU  AMD3000+.09年的货。现在开不了机。拿到我店试了下。换2代1G800可以正常开机。就直接跟客户说他的内存坏了。问客户要多大内存。客户说原来是2G的,现在肯定也要2G的。所以二话没说,拿个2G800给换上。没想到的是。这板居然不认2G内存。试了好几根还是一样。以为是内存出问题了,把内存换到另外机器上试。完全正常
       这板有两个内存槽。因为1根1G的可以正常。那试下2根1G的。没想到。也可以正常开机,。完全可以正常上网,使用。
偏偏不认2G内存是什么原因啊。有那位仁兄可否说下,谢谢!!

网友:
简单点儿,你给他换二根1G的,然后留下哪根2G的,别说我黑啊

网友:
兼容性不好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2G的内存在另外的主板上也开不起来的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兼容性不好。那我现在又换了块同型号的主板。加我的2G内存完全可以开机。我想了想。也许只有重刷BIOS了。等下。刷下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的条子没问题刷下BIOS看下

网友(2011-08-25):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54805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主板同型号的兼容性也不一样
也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不用想,先刷BIOS在说

网友:
先刷BIOS吧,我碰到过的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窄条不行,宽条行,因为内存颗粒的规格不一样。

网友:
BOIS怎么刷,不会

网友:
像这种情况应该刷一下BIOS,看看会不会好了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直接插2条一G的算了/

网友(2012-07-05):
在那能刷JWC61MBIOS```

   急···

网友:
那就不要那么大的嘛!

网友:
刷完BIOS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6-03-01):
楼主出来说下 ,刷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