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x223w不通电

楼主(2011-01-28):
本人接到acer x223w的显示器不通电。 拆下高压板有电压5V 接上驱动板后。高压板上面的5V只有2.5V左 右。再把高压板接驱动板的排线拆下来,再带电装上去。电压就是5V 了。还能开机。正常。 驱动板上的主蕊片是。TSUMU58BWHL-LF. 如果不拆排线。是不能开机。求高手求解中。
显示器
ACER

网友:
供电不稳啊,先把5V滤波电容换掉看可以不。

网友:
还有就是有短路。

网友:
供电不稳定,重点检查供电部分, 换12v .5v虑波电容试下

网友:
改高压算了

网友:
查一下12v 5v电路,还有高压板。

网友:
电容早换了也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2011-02-27):
问题解决了,换了电源苡片EA1530A 就OK了。感谢楼上的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