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J769F4的行管c5855替换问题

楼主(2011-01-28):
17寸纯平不通电取下行管全通了肯定坏了,手上只有2527换上去通电正常,不知道长时间使用会有影响不?我液晶会一点点CRT不懂还请赐教!

网友:
2SC5855        1500V/10A/50W,可用常用的C5411代换。
2SC5411        1500V/14A/60W

网友(点评):
2SC5411用得最多。

网友:
行管一般遵循功率大的可以代换功率小的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