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1-28):
此机器拿来开机不显,电流是有跳变的,看电流1.3几应该是显示了,但没有反应,外接也是无显,此款机器的显卡是n10m-gs2-s-a2,于是重新植了球,问题没有解决,后来本本波告诉我大小灯不亮,应该机器还没有全部工作,不在显卡那块,天是就一步步来,测电压,都正常啊,断电再对地测电感,发现待机3.3V和5V阻值才18欧,奇怪了,那么低,过了大概10分钟才恢复100左右,半小时才恢复到300多欧才正常,但只要一通电再关闭电流后测又是对地18欧了(对昭别的主板断开电后马上测发现也是从低高恢复,但过程是很快的,也没有18欧那么低的!),于是怀疑待机芯片有问题,拿掉后阻值400左右正常了,型号是RT8206B,这芯片少没有料,过年了还好有一家能发货,要等到了换上去再试了,想问问大家这种情况是不是能确定是它坏了

网友:
通电后阻值变小是正常的,能正常触发说明那芯片应该是好的,还是多考虑下其它原因吧,打下 屏线的波形

网友:
忘记说了,很多联想机接外显不显的,还有就是要切换下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4613-1-2.html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 碰到2次了 别让显卡门蒙蔽了双眼  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同一个型号,实在没解决,换了板!

网友:
3.3v ;5v 的电感对地阻值18欧,是完全不对的,肯定的有问题,看看有没有软击穿的器件。

网友:
可以在阻值小的时候加电烧烧.看看会不会发烫

网友:
你确定是同一型号的机器吗》?是不是也有同样的3V和5V对地18欧的情况

网友:
先简后难......不要动不动就显卡

网友:
大小写灯都没亮,只能说明机器没有走到开机,你要看下他到底工作到那一步,比如说他更本就没工作,你就要查CPU   供电时钟复位 什么的,不要老往角落里走

网友:
RT8206B是系统供电芯片吧,负责输出3.3V  5V的,他有问题电压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打内存的波形,看看有无过显卡,加电后做只会变小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BIOSS 我认为!

网友(2011-02-28):
g450集成卡 开机到1.3A 几秒后到0.26 在上到1.3 不亮  几秒后掉电  继续开机故障依旧 无奈啊。..论坛里面的图纸下载后居然0字节..  电压正常。..无奈中。...高手给点建议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仁宝产的这款机器,重复开关机在工厂生产过程中就比较多。一种是BIOS有问题,还一种是显示部分由问题。后一种又分2种情况:独显的要量显卡到CPU间电容有无短路及虚焊接(居多),还有就是显卡供电有没有出来;集显的主要看GFXCORE那边有无问题。当然显卡和显存空焊也会引起这种情况,但是比较少。这个可是这款机器的通病,过保会比较多的出现这个问题的,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