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g

楼主(2011-01-28):
最近两次接ga-8ipe100-g主板,都是一下亮,一下不亮,按北桥就点亮,于是焊北桥,焊完以后压都压不亮,量cpu供电就掉电,无解了,求助各位大哥

网友:
北桥没焊好,或是桥爆了,或是板子变形所导致。

网友:
你北桥没焊好吧,重新植下桥看可以不。

网友:
不放U 测量别的基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