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940主板不检测IDE设备,有图

楼主(2011-01-28):
精英940主板型号:geforce6100SM-M开机显示看图:各位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内存,CPU都换过了!

网友:
桥的问题,加焊一下有可能好。

网友:
自检没完成.刷BIOS,不行加焊桥了

网友:
用同样的板子BIOS换过了,那只有旱桥了,谢谢!

网友:
桥或者接口问题

网友:
把硬盘拆了掉,看能不能过完这个界面。

网友:
专业的网站什么都可以解决!

网友:
遇到过一块,是硬盘本身问题,换过硬盘了吗》

网友:
数据线----硬盘-----主板上的排阻-----南桥

网友:
最好先彻底放一下电,然后更换IDE设备及连接线,再然后刷一下bios,剩下的桥的可能性很大,虚焊或损坏。

网友:
我觉得这样一般都是南桥已损坏,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遇得多了,不一定那么严重,前几天还遇到过放电就解决了的.

网友:
换个IO 不行就加焊南桥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我上几个星期也在搞一个科脑945板子,也是这样。找不到IDE,我以为是主板问题,换咯硬盘和数据线,还不是不行,一直停在那个界面。后来我换咯一条内存就可以过咯。不过这次你都换咯内存咯还不行,情况不一样咯。可以试着不要硬盘试下。

网友:
南桥的问题,945的话,还有价值做南桥,做个BGA吧,我经常做945的BGA,换南桥成功几率98%,呵呵,没出过问题~~

网友(点评):
请仔细看清楚图,CPU明明是AMD闪龙2800+的。945也可以上这个CPU吗?

网友:
咱们搞维修的,其他的都不用怀疑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上面有朋友说内存有问题也可以出现这样的故障,是的本人修内存时,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所以首先更换的就是内存,还是不行。不过现在此版已经修好了,是桥的问题,加焊了南桥好了,已经交给客户使用了。谢谢各位!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压南桥就过了。建议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