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只要接电源就重启单用电池一切正常 我把笔记本拆开 装好过一夜就有不行了

楼主(2011-01-28):
急  急   dell pp38l只要接电源就重启单用电池一切正常 我把笔记本拆开 装好过一夜就有不行了 cpu滤波电容 换过了 还是不行 急呀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拆开   就好了 再装好 过 几个小时又不行了

网友:
重点查接口虚焊之类的地方,再就是检查你的电源输出滤波部分线头接口等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到最后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各位高手也顺便告诉我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主板有虚焊,重点EC和南桥。

网友:
可能跟南桥的晶振有问题

网友:
南桥 ec 北桥 都加焊了 没用

网友:
有可能电容有不良的

网友:
我也 怀疑电容 但不知道 是哪儿的电容啊

网友:
从机子型号看,电源待机时是由线性稳压器给IO供电的,我怀疑使这个线性稳压器性能不良了,把机子具体型号发上来,你那个pp38l不是型号。

网友:
等过了年 吧 钱已经收了 但是 没有修好 过年了 我们这的商场放假了  客户也把机器拿回家了 过完年 客户还把机器拿过来的 还得修啊 到时间 再发吧

谢谢各位了 还有这个笔记本主板 以前加焊过北桥  半年前的事了 北桥附近 已经发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等过完年 再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