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一下灭!

楼主(2011-01-28):
显示器闪一下灭 换了高压条还是一样 拆出来发现4根灯管都是只亮一半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灯管}正常吗
显示器

网友:
查电源滤波部分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是什么样的液晶,怎样测试4根灯管都是只亮一半。

网友:
换灯管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查电源啊,有时候反馈不起作用也会造成开机亮一下就灭

网友:
灯管亮一半没见过,楼主是不是想说4条有两条是亮的哦,说明白点

网友:
AOC的显示器 电压代换过了也是一样 4根灯管都是亮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不亮 这边卖灯管的关门回家过年了 所以没办法代换灯管

网友:
四个灯管全部亮一半,没见过,那就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现在配件不好发,直接改一下不就好了吗?费那事干吗,冠捷的很好改

网友:
楼主说得不太明白,但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查电源吧!

网友:
你说的是一半是每个灯管亮一半吗?以前修过BENQ的好多是灯管坏掉的,灯管的一端发黑严重。

网友:
楼主测试的高压板 高压不足 换功率大点的 显示器型号要报出 大家好帮你 闪一下灭 检查灯接口 高压板接口是否断开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 还这样换灯管

网友:
那就是灯光的问题了

网友:
LZ的意思是说每根灯管只亮一半,这种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问题造成高压电路保护,所以开机一下就灭了,但是只是背光,仔细看是有图像的,现在买不到配件,能换几根就几根,剩下灯管口接个负载,否则就要年后了

网友:
呵呵
我碰到过,换瓷片电容可以搞定的

网友:
主电源带不动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最好是用自己的灯管试试。

网友:
先单独测试下灯管那边,灯管头有可能有虚焊什么的,如果灯管是好的,那就查高压的供电吧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高压条带不起

网友:
电源后极滤波电容换一遍

网友:
没见过灯管亮一半的

网友:
是用什么测灯管亮一半?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有问题,或者电源板12伏电压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解决,期待中~~~~~~~~~~~~~~~~~~~~~~~~~~

网友:
查查灯管吧!可能有个灯管坏了,这样就会出现你现在的情况!

网友:
高压,灯管,有问题

网友(2011-03-15):
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也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结果是电源供电引起的、更换滤波电容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亮一半,说明灯管应该没问题,查电路

网友:
见过几次,全是高压板问题,但具体是那就不知道了,有次换高压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