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问题 假显卡装不上驱动 原来驱动盘没有了 怎么办啊

楼主(2011-01-28):
驱动问题  假显卡装不上驱动  原来驱动盘没有了 怎么办啊

网友:
再假的显卡也是显卡,用GPU-Z或硬件大师看下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下载一个自由天空驱动包就行了

网友:
軟改驅動包內建ID號成你假卡的ID號
讓驅動可以識別到你的 ID
並修改裝置名稱
但有各條件你必須要知道原來是哪一種晶片 才能下載官方驅動修改 不然可能會出問題

网友:
直接把散热片抠下来,然后看芯片,直接到官网下

网友:
看看它真正面目,直接看GPU

网友:
有的假卡,看GPU也是打磨过的,,,

网友:
有没有试一试驱动人生。

网友:
驱动精灵,优化大师查不出来吗?那也假的不能再假了,假到能用真是奇迹

网友:
先用GPU Z看一下芯片型号然后去网上找好了

网友:
看gpu id,然后改驱动的inf文件!

网友:
我以前在另一个论坛发表过解决这个问题的帖子,我给你一个链接,你自己去看看。
http://bbs.realqwh.cn/read-htm-tid-153328.html

网友:
驱动人生或驱动精灵一般都可以识别的.驱动精灵,优化大师查不出来吗?那也假的不能再假了,假到能用真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