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的一块945主板全板没复位,请问怎么修啊?

楼主(2011-01-28):
PCI、PCI-E、IDE都没有复位电压,CPU、北桥、南桥供电正常,压南桥还是一样,请问维修思路?

网友:
没时钟也会没复位的,查查时钟电路,刷BIOS

网友:
  如果只有复位不正常的话就换个I/O看看,不行就做南桥

网友:
时钟有问题大些吧!量USB,看看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如果真的是没复位,直接做南桥

网友:
CPU,北桥,南桥正常,时钟都是正常的

网友:
复位排针需要3V/5V  -------不正常查红线到复位开关之间的电路    正常查复位开关到南桥是否有低电平输出 ----有输出----测灰色PG 5V    没有输出------找复位开关到南桥之间元件损坏更换        灰色PG 5V正常---更换南桥  不正常找灰色线相连元件更换

注意: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我看见没复位的就先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在想起其他的

网友:
照你说的就是供电正常了,就于查时钟了。如果时钟也正常的话就看一下南桥要得到的两个PG有没有收到,如果有收到的话先对地打一下各个复位脚的阻值。如果没有短路,则南桥坏。

网友:
先刷BIOS看看,不行就要换南桥了

网友:
先搞清楚是没有主复位,还是CPU没复位
然后判断你这块梅捷的主板是采用什么样的复位形式
你可以从电源插座的8脚一路查下去
如果是通到门电路,那就是门电路+南桥的复位形式
到IO芯片就是IO+南桥
到防伪芯片就是防伪+南桥
如果8脚直接通南桥的话,那么就是南桥自己复位
1,再查复位之前要确定你的板子供电和时钟都要正常,2,再查你说的PCI、PCI-E、IDE,复位测试点的对地阻值PCI槽:A15脚IDE槽:1脚
PCI—EA11脚,它们的对地阻值应该是在300~700欧,
3,再根据你主板的复位的形式,从电源8脚查到门电路或IO或防伪芯片或南桥线路有
没有元器件损坏,假如你的复位形式是从8脚跑到了门电路,在线路没问题和有材料的
情况下,可以换一下门电路芯片。如果跑线路的话没有通门电路或者IO直接到南桥的话
线路也没问题的情况下,就要考虑南桥的问题了。嘱咐一下决定换南桥的时候排除一下
4,5,6再干桥
4,32.768晶振有没有起振
5,量复位开关阵有没3~5V的电压
6,查南桥外围的电阻和电感有没有性能不良和损坏的

网友:
楼上说的真详细    复位的条件是 两个PG 信号  南桥的供电  时钟
1。先查下全版的供电
2。查下时钟正常否
3。查ATXPWRGD  和 VRMPG 是否正常发出
4。替换复位线路中的 门电路   IO 等 复位线路中的原件
5。加焊或更换南桥

网友:
查一下时钟芯片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是不是单桥的板子,如果是的话北桥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大些

网友(点评):
单桥哪里来的北桥?

网友:
首先确定时钟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检查pg线路上相连的元器件和芯片,检查复位测试点相连的元器件及芯片。。。换io、拆外设、换南桥、换北桥。。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時鐘有問題大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单桥说的就是主板上只有一个桥,南北桥集成的北桥

网友:
咱昨天也遇到那样一张板,标签印的是“宝石主板”,这牌子咱的记忆中没得印象。478的CPU座,板上丝印是945什么,咱记不清了。查各组供电均正常,全板无复位。能点开机针能通电也能断电,诊断卡不跑,显示----。IO是W83627THG,没找到芯片,装片W83627THF-A的上去,不触发,强得通电也不跑,换回原IO现像与原来一样,整得没思路给人家换了块板。看了上边师傅的思路,咱又有动手的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