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A开机出现两个图像

楼主(2011-01-28):
联想天逸F31A开机出现两个图像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23,显卡重新移植过了,还是一样现象,是不是显卡本身出现了问题?有哪位大师也遇到过?给个指点

网友: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或者外接看下,还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多上几个图,一起分析下。

网友:
屏的码片可能有问题,先换屏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我遇到过,但两个图相隔没那么远,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后从同行店里拿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再开机又可以正常显示了,还看了一个小时的电影就死机,强行关机再开机又出现两个界面了 从键盘上无法却换,本人没有现成的显卡芯片,无法换,只是重新移植过了,移植过程中掉了一个点,拖盘时又拖掉了两个点,晕死,想了好久才想到补救掉点的办法,做了两次才终于做成功!

网友:
我在工厂做维修,之前发生过,如果屏多达9个,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显卡重植过?
换过没有?

网友:
接个外接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是重新移植过了,没有新的显卡芯片。外接没有显示不出来,却换不了

网友:
见过一个IBM T40,出现了四个屏,加焊显卡就ok了

网友:
显卡问题,重植不行只有换显卡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显卡居多!

网友:
对于这个机型,还是考虑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  本身坏了..        你换过   没有?

网友:
有换显卡就好的。
但也有换了两个新显卡还是一样的情况,到现在都没想明白问题在哪儿。

楼主既然还没换过新的,建议先换了再看看。

网友:
这个是显卡做做,你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讯维朋友的关心与帮助。接近新年了,该机器客户吹得急,加上货运公司已停止运转,所以该机器同行说不修了,已送还给客户了。维修到此结束了

网友:
修过,换显卡吧!

网友:
ping线坏了吧换屏线

网友:
屏幕换没?屏也会引起

网友:
先确保显卡周围不缺件,然后就是显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