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MOS管要怎么拆?

楼主(2011-01-28):
现在没事想练练焊功,但是遇到这种夹在电容里的场管要怎么吹下来呢?四周都是电容风嘴根本放不到里面去,是不是要把电容拆掉几个还是...
放在上面吹又怕把管子给吹坏掉,有哪位大侠有办法呢?

网友(点评):
大哥 哪个是G极啊?

网友:
这个可以用焊风枪吹板子的底部,用聂子直接取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吹底部的话!会不会对板里的其他线路,铜箔等损坏呢?大家有谁试过?成功率如何?

网友:
先用烙铁把管子的两个脚弄起来,然后用高温胶带将电容间隔起来,直接吹也可以,一会就下来了,风枪温度380度的时候大概5-6秒就下来了

网友(点评):
用高温胶带将电容间隔起来,那还是吹不到删极的焊盘啊,这样的话管子整个就加热了,吹来下成活率高吗?

网友:
可以换风枪的小嘴的啊

网友(点评):
电容和板后的接口太高了,小风嘴还是不怎么行

网友:
要先把周围的电容去掉,再用风枪吹下MOS管。

网友:
电烙铁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用烙铁把管下焊下来吗?

网友:
我一般了电容,再吹MOS管,我是业余人士.

网友:
看请况,要是离的很近,还是先拆电容安全点,又便于操作。维修不能太在意“麻烦”,否则有可能会更麻烦。呵呵,个人观点LZ斟酌。

网友(点评):
看来目前最好得办法就只有拆电容在拆管了。

网友:
把电容拆了再拆管安全点,
一般这种情况在杂牌板上见得多。

网友:
从后面加热.

网友:
要是我就拆电容。

网友:
直接吹,电容多数没事,就是电容的衣服都破了,如果怕的话,给电容穿上锡纸外套,就没事了,

网友(点评):
对的!衣服破了是不怎么好看,给电容穿上锡纸外套,拆还是只能吹到管的表面不能吹到焊盘那里

网友:
拆电容,换后再装上,不影响美观,关键是好做活!

网友:
直接拆没事的

网友:
mos管多的就是,吹坏了久坏了呗。。。我一般吹管子都调到420°以上,也没见吹坏过什么东西呀?一般供电的管子的电路导热特别快。。。温度高点比较容易吹下来。。。。

网友:
温度高点风大点,从上面吹,时间短点电容最多皮破点,无大碍

网友:
小问题也能显真本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多大问题的,你做BGA的时候不是也在底部和顶部同时加温吗》
只要你不要触到其他器件就没事的,注意时间不可以太久,那样子板子容易发黄或烧焦。

网友: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用预热台在底部预热,上面用热风枪,上下同时十几秒就搞定

网友:
其实只要拆掉四颗电容再拆MOS管而已,当练手,再者那几颗电容又不是稀罕货,吹坏可以换成高档点的电容,也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