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 显卡BGA问题 显卡更换 大师们进来告诉一下

楼主(2011-01-28):
联想F41 核心 G86-300-N2 换成G86-213-N2 能不能换啊?我朋友说可以换,我不敢乱换,我感觉他是不懂装懂的,213的核心是台式的显卡上面的~~~ 大家告诉我一下啊~~~或是G98-600-U2 能不能换?
显卡

网友:
最好别换,它们的功率也不同,不能代换

网友:
当然不能换了

网友:
F41应该是G86-603吧?真没见过G86-300是什么东东

网友:
最好别尝试啊,得不偿失就完了

网友:
不能代换的兄弟

网友:
不好意思,是G86-603 看错了,打错了, 我朋友的意思是,用台式机8400GS 换到 笔记本8400GSM 上用,核心的功率我看了下是一样的,不知道大虾们有没有谁尝试过,或可行性有没有。现在快递都放假了,实在是没核心了,家里,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望大虾们教导下~~

网友:
我觉得不行 尝试下也可以啊 等待结果

网友:
台式机的8400GS没有LVDS接口,换上去以后外接是能亮的,但本机器的屏是不可以亮的,所以不能换

网友:
那有没有其他什么核心能代替一下这个核心啊?因为过年了,核心已经没地方去买了,客人又特别的急

网友:
应该是不行,我以前尝试过用台式的7300换华硕的一款机器,不行

网友:
不是吧,F41有300的显卡吗?从没听说过呀,应该是60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