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T410料板一块

楼主(2011-01-28):
成色不限,元器件在就行。
联系QQ:114640563

网友:
台湾轮盘是通过http协议传输模式的架构研发出来的
客户在玩的时候虽然界面是3D的可占用的带宽却只有大陆轮盘的一半不到,相当于打开一个网页的流量 所以很稳定,不会出现大陆轮盘掉线,赔率不准的现象。
所以现在更多人会选用2011台湾版轮盘,我们也更新了最新版本的台湾轮盘,供客户购买。
更新如下内容:
1.不需要宽带 只需要无线网络就可以达到ADSL的效果,不出现掉线等问题
2.对于电脑要求更低,普通支持3D的电脑就可以运行,内存有256M可以顺利运行软件,对CPU没有要求
3.赔率和设置更人性化,全汉化界面
4.台湾轮盘控制台支持windows7 windows2003 windowsXp
5.支持无盘系统运作,降低成本
6.支持路由器,CDMA,aDSL等网络
7.优化数据传输,让客户更好体验游戏乐趣

另有澳门彩球乐透码2011
更多游戏请打开:澳门金辉煌

更多信息:www.k861.com 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