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1R开机就有叫声 求助!

楼主(2011-01-28):
各位大侠,我是修台机的,对
笔记本
经验很少 最近一个朋友的本本有了问题,是方正R651R,一开机刚显示LOGO时就有“滴滴”的叫声,进入WINDOWS第一个界面就死机。可是进入BIOS不叫,也不死机。想请教笔记本高手,这个大概是哪里问题?谢了!
Windows

网友:
1:可能是键盘连键 2:CPU温度过高报警

网友:
键盘问题,键盘短路

网友:
键盘连键
////

网友:
我碰到东芝机器键盘坏报警但开不了机。。。华硕键盘坏开机掉电。。。这种现象也有可能是键盘引起的故障。。楼主可以拿掉键盘试试。。

网友:
谢谢,就是键盘问题 接外接键盘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把键盘取掉试试.多半是因为键盘串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