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上数据线就黑屏

楼主(2011-01-28):
有两台液晶,不连数据线可以开启蓝屏,只要连上数据线就立马黑屏,请高手们帮帮忙解决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你应该先查一下为什么会蓝屏,如果电脑主机没有开启当然是接上数据线就黑屏了嘛,因为没有信号源输入。

网友:
很典型的驱动板故障 换了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和刷新率高了哦?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或电路有故障。。。。。。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一下,还是这样查别的。

网友:
我昨天接手的一台冠捷Topview系列TFT19W80PS型号的19液晶跟楼主的故障相同,
显示器因为过压电源部分450V120uF的电容爆浆,更换电容后加电,不接主机的时候显示无信号输入,机上主机后正常显示一秒钟之后,黑屏无任何提示。要过年了,最后一台机子,郁闷中。

网友:
不连数据线时不显示无信号的只有背光灯亮,但是连上数据线就黑屏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