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进水维修实例

楼主(2011-01-28):
今天客户拿来一吧联想F41笔记本,进水后引起不触发。拆机后发现主板上在PU1附近有进水迹象,用洗板水小心擦洗后,上电还是不触发。 这时量PU6  PIN20   PIN6  PIN18  PIN25  PIN14 PIN28  PIN17  各角电压正常。PIN4 2V 不产生+5VALWP 。 这时想到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有问题,测PQ9 PQ10  PIN4  19V,测PQ16 PQ17 PIN2 0V。测试PQ48 PIN2 ACOFF不正常。 由ACOFF不正常想到ACON是否正常。测PD6  PIN3 OV   PR19上拉电压VL有。怀凝PU1B PIN7输出不正常。测PU1B PIN8 19V  PIN6 3V  PIN5  0V 明显不正常。 正常电压应该是9V多点。就算PQ5导通这点的电压也应该是4点多。这点电压不正常,唯一的一点就是PR18没电压引起的。 实际在跑主板电路的时候。PR18焊盘腐蚀严重。以经与B+之间断开了。 找到问题后就好解决了。直接飞线后。插电源测ACON  ACOFF  PACIN  ACIN信号已正常。PU6 +5VALWP  +3VALWP正常。U20 PIN122 PIN123已起震。其它信号就没有一一再量了。按开机键有触发。电流跳变正常。上屏测试LENOVO LOGO出现。进系统测试其它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放烤箱烤几个小时自然会好

网友:
又是一例仁宝的,点火没完成。谢楼主。

网友:
你比我牛
要我是修好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就爱断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挺爱断线的不过一般不好整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给我们这么好个平台就是为了相互学习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些机子的确是那样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