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p4-845gl-m主板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11-01-28):
奔驰p4-845gl-m主板,插上电源,四位诊断卡显示 ----这样的,已经确定是cpu不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诊断卡上的+5V电压指示灯不亮,哪位帅哥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查一下座虚不虚焊。

网友:
现在先不管cpu工不工作了,主要是诊断卡上的+5V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5伏都没有那不是电源坏了吗?

网友:
哪个电源啊?我是用我自已的维修的电源放上去不亮,他原电源也不行

网友:
有维修电源没有万用表?用表量下各路电压

网友:
是不是你自己的诊断卡坏了啊,只要能吧主板修好不久行了嘛

网友:
查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诊断卡接触不良时其指示灯也有可能不亮的,还是用万用表测下各路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测量全板的供电,再测时钟,复位,一步一步的检查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已经解决了,是Q3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