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系统慢。。无法进系统

楼主(2011-01-28):
今天一同事拿回来一台电脑。。
问题是通电不亮。。诊断卡不跑字。。
怀疑电源。主板。cpu问题。。
开始测试。。。电源通过。。
换cpu。。点亮。。OK。。开机进系统
没想启动N慢。。滚动条一卡一卡的。3分左右键盘才亮灯,又四分中。进到欢迎使用。。我就等等等等。。半小时也没进去。。
这时看到硬盘灯一真亮。。之前是闪。。就想。。硬盘有问题
上mhdd
几分中后。。硬盘没问题。。
想进pe装下系统。也很慢。。pe进到加载快捷方式时。。卡住。。不是死机。。键盘有反应
我就在想怎么会这样呢。。
会不会是bios设置的问题。。恩。有可能。。放电(为什么不进bios恢复默认呢?  这样最彻底)
找到主板bios跳线。。恩?不对。。。这板子的跳线就接在放电的位置。。
心跳加速。。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心想。。不可能。。
因为一直短路的话。。会不亮或正常。。
不想了。。试试再说。。
跳回来。。开机。。两圈就进了。。。我晕。。

后来问事试怎么回来。。同事说。。他在客户那放电。。忘了跳回来了。。
那原来是cpu换上。。不亮。。。

OK,就说这么多了。。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别像偶同事那样疏忽大意。。

网友:
楼主是不是表达跳线跳错了啊。

网友:
台机进系统慢,好多次放电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总犯最低级的错误啊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吗。CPU缓存关闭了。

网友:
我今天USB跳线插反了 烧了板子 大家注意啊 特别是旧的板子 USB一定不能插反

网友(点评):
旧板子如果是自己的换给客户,你可以直接跟他说前置USB不能用,我都这样的 懒的接,有些客户还自己会搞,但是搞错啦,就不是我的事了。

网友:
谢谢分享了 很多情况都肯犯这种低级失误

网友:
很簡單的問題嗎。CPU緩存關閉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有同感,有时不能自己把故障想得复杂化了

网友(2011-08-04):
还真有这事,我也碰到过,特别是单桥的板子,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
遇到那种故障,请CMOS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呵呵    虽然简单不可大意

网友:
呵呵  路过   学习学习

灌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