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独显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28):
客户说是在插着电源适配器并关机状态下进的水,拆开主板一看,主板是大面积进水,把主板烤干后,只发现待机芯片周围有腐蚀的痕迹,其它地方没有。把腐蚀的地方用酒精处理干净,用表测试并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便上电测试,没有待机电流。这个板子的待机电流大概在0.2A左右,测量VREGIN20没有出来

根据点位图,顺着VREGIN20的线路发现F5已经烧坏

根据经验后级有短路的地方,测量VREGIN20的线路,电阻才60多,明显有短路。把TB62513拿掉测试还是短路。把与VREGIN20所连的地方一一撬开还是短路,说明板层内部有短路,只好把VREGIN20的线路抛开,把VREGIN20所到的地方用线连接,把F5换好,把TB62513焊好,测试VREGIN20的电阻300多了,于是上电,电流还是没有,测试TB62513的59脚已经有19.18V的电压了,测试61脚没有VCC3SW的电压,难道TB62513也坏了吗,于是定了一片,换好后,VCC3SW出来了,也有待机电流了,接着测试其它的电压3V和5V都出来了,于是上键盘开机没有反应。
在我上电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有时上电电流上到1A以上,风扇转一会就停了,电流又回到0.04A,有时上电就直接到0.04A,不知到什么原因。
根据图纸和点位图查开机的线路,U28芯片的32脚按开机键有跳变,U23的117脚-PWRSW_H8有信号跳变,说明开机电流已经把信号送给南桥,接着测试U23的6脚-ICH_SLP_S5没有电压,说明南桥没有信号过来。根据点位图U23的6脚和117脚到南桥都是通的。到此说明南桥还没有正常工作。
接下来查南桥的供电正常,Y6的晶振也有0.17和0.23的电压,这个电压不知是否正常。接着测试RTCVCC的电压只有2.5V,此脚的电压应该在3.3V,查与RTCVCC的连接处,根据点位图和图纸发现

RTCVCC和RTCRST与南桥已经不通,飞线后上电待机电流0.04,按开机键电流上去了,接上屏联想的LOGO已经显示了,上硬盘开机已经能正常进系统了。此机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嘿嘿,楼主是飞线大师啊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