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中病毒了 怎么办?

楼主(2011-01-28):
我的U盘中病毒了 怎么办啊???    格式化好几次也不管事    各位大大有什么好的U盘杀毒  给介绍介绍啊    谢谢了。

网友:
低格一下,就是用这个量产软件做一下低格,,

网友:
找一个没中毒的电脑杀一下就OK啦

网友:
格也不行?什么病毒这么厉害,还没见过

网友:
是你的电脑中病毒了吧  你杀U盘有P用 先搞电脑 搞干净再说

网友:
找个量产工具格式化

网友:
低格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