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LCD碼片問題,

楼主(2011-01-28):
關於LCD碼片問題,有新發現,當PANEL只插CCFL CONNECTOR ,開機都不亮表示BIOS必須先讀取PANEL 碼片DATA高壓板才有辦法正常工作,也就是說跟換替代型號面板時必須將原碼片換過去或是必須將原碼片DATA寫進去,不知這樣解讀對不對請各位共同研究一下
(臺灣不會簡字多包含)

网友:
看着有点吃力,意思就是换屏不亮要换码片是吗?

网友:
dell 的屏带程序的比较多,一般都要刷程序

网友:
繁体不怪你 ,错别字一上来加上繁体就不容易理解了! 呵呵 楼主的意思就是说换屏要是屏不亮的话是不是要刷原来的程序 ,回答是 是的! 比如DELL的 大多要换码片 有些不换码片能显示的也不能调节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