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维修

楼主(2011-01-28):
芯片组:945PM+ICH7+7300
来时开机灰屏 一看便知显卡问题 之前在别处修过 用了3个多月又坏 由于此卡比较昂贵 客户选择维修
拆出主板 撕下绝缘贴纸 上BGA加焊完成后通电试机 可调电源 电流直接跳到0.49再无跳变 做此板BGA成功率一直很高 一般不会存在显卡没有做好的情况 而且用万用表测试各供电都正常 就算是显卡没有加焊OK也不会导致电流才上到0.49吧 用示波器捕捉内存上SM总线无任何波形 测CPU复位也无1.05V 继续测PCIRST也没有得到高电平3.3 怀疑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掉件 对比好的主板发现元件齐全 测试CPU供电ICMAX8736 PIN 1 CLK_EN# 3.3V正常 PIN 24 3.3V也为正常状态 接下来测量时钟IC(南桥想要发出PCIRST三大条件:CPUPWRGD 14.318基准 PWROK)发现时钟IC主时钟无产生 测试时钟IC工作条件 当测试到PIN 7时发现电压为1.48V 图纸此电压应该是3.3V 是由3D3V_S0通过电阻转换而来 测试R439 PIN1 电压为正常的3.3V PIN2电压为1.49 找到此电阻测试发现已经有很大的阻值 正常应为0欧 而此电阻的位置正好在主板正面那层绝缘纸的下方 更换电阻后此板修复
     此块绝缘纸下面电阻出现问题已经遇到几例 电阻外观上无明显异常 但阻值已经变大 原因可能是黏性太强 撕的时候会把电阻两边 铅脚给撕下来

网友:
本人新手 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在论坛潜水已久 尽来发现论坛很少有贴子更新 就斗胆发个简单的维修案例

网友:
呵呵,可能是过年了,家里的事比较多,大家都比较忙。LZ修的不错啊,写的也很清楚,支持一下。顺便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团圆来年生意红火发大财。

网友:
楼主修的很精彩啊!
BGA做的这么有信心,应该不会是新手吧?哈哈。。。

前面修过一个板,PCH架构的,故障和楼主的很相近。
也是时钟条件不满足,没有工作,也是电流上到0.58A,区别是立即就掉电,不能保持。
当时修了好多天才弄明白。
早看到楼主的帖子就少走弯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做HP 3000 2000这样的显卡有点信心 如果是北桥的话 心里就没有底了 不同的主板设计不通 同样是缺少时钟表现的现象确有所不同 我们只能慢慢积累经验 多长见识

网友:
BGA后要把板子洗干净啊,没碰到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大家比较仔细 撕贴纸的时候很温柔

网友:
好帖,逆向思维,没有CPU复位,往前退找到没PCIRST#终于查到了时钟IC工作条件没成立,追到电阻搞定。图文并茂,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