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见电源新问题了

楼主(2011-01-28):
一台acer17寸液晶显示器电源坏,别人也修过,无果转到本人.检测发现不带驱动板5V正常,12V(15V)只有7.6V,接上驱动板5V在3.8v~4.45之间变化,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此时12v(15v)正常.
换过所有电容,二极管,电感,光耦,电阻及TL431故障还是一样.请问高手们这是哪有故障啊?
但在5V端接一个2W240欧电阻做负载后一切正常,就是电源在软关机下有吱吱声.

网友:
开关管驱动芯片有问题,换掉再试机。

网友:
有一个电压正常的话就是12V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检查12V负载..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高压电路有问题,导致12V拉低。还有可能就是主电源部分不正常

网友:
外接一个12V , 5V试下高压板和驱动板是否正常, 再确定问题的部位

网友:
P+I版的電源上的電容可能是容質下降
導致電壓不穩定 無法正常供電

网友:
大电容 整流桥!!!!!

网友:
换了一个正向阻值大些(450)的肖特基整流管后正常,但温度比原先阻值小(188)的高些。

网友:
12V支路负载有严重漏电,导致电源负载过重而保护,查12V支路输出各电容,把几个电解电容换掉.

网友:
我觉得五楼说的对,外接12v 5v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