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京东方的屏 换屏芯片后显示不正常了怎么办

楼主(2011-01-28):
如题 本来是好的但是由于失误插反了屏线 导致主芯片烧毁 现在换个全新的7515但是只有一半显示正常 左边一半出现竖格白条 右边完全正常 不会是芯片不良吧 还是还有拿不分电路有烧毁的

网友:
很难说,有些芯片有问题也会这样,看下是不是没有焊好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电路也被烧坏了。

网友:
屏的行列驱动IC同时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