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的10G .IDE硬盘,我想拿来装系统可以吗

楼主(2011-01-28):
主,从硬盘怎样设置?要不要哪些软件?

网友:
当然可以用来安装操作系统。直接接在主板IDE1口上,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不要设置主从?一个IDE一个SAT怎么设置

网友:
一个串口 一个并口还设置什么呀

网友:
直接接在主板IDE1口上,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装系统,串口和并口可以设置优先启动,BIOS里,具体楼主百度下,打字太累

网友:
10G的盘就不要用来装系统了吧,10G盘都是N年前的产品了,有没坏道不说,慢都慢死,。

网友:
两个接口的跳线不用动,直接在BIOS中设下就行了

网友:
10G的硬盘也可以的,我就想要个10G的,学学硬盘数据恢复也是蛮好的
没事还能练习MHDD软件,修复坏道看看,练习真的很好的

网友:
楼主买个IDE 移动硬盘盒装起来当移动硬盘用啊,
再找个软件做成系统引导盘用来装系统,其他的部分还可能来装东西。
我有一个30G  的笔记本硬盘就是这么整的。

网友:
可以装的10G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