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19寸没电压输

楼主(2011-01-28):
一台SONY19寸没电压输出方屏的,接到是三无
测得400V大电容正常,开关管D极跟大电容电压一样,
S.G没电压,师傅给点维修思路哦

网友:
输出一点也没有的话就是开关电源的问题.看和场管连着的8脚的电源块有没有电压.还有一个S极的电阻.

网友:
断开电源测量大电容上还有没有电压,如果有,更换启动电阻,如果没有,说明电源IC没有工作条件,测量负载有没有短路元件、光耦、电源IC工作电压等。

网友:
先查IC的供电正常不,那电源I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IC字好小啊,看不清楚啊

网友:
电源IC没有工作,查一下IC工作条件。

网友:
是多少个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