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软件里说硬盘有问题,但ghost系统后正常使用,软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2011-01-28):
打开PQ软件,软件显示硬盘有问题,但ghost系统正常使用,软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
软件对分区表参数的理解不同

网友:
这样处理通常很快又会发生同样的问题。我一般用diskgen,信念论坛的ghost盘集成的那个非常好用,比之前的版本方便多了。分区表的小毛病很容易处理掉。

网友:
用win2000  安装光盘安装,到选择安装路径时也显示已分区的盘符未格式化,选择用ntfs格式化C盘继续安装,复制完数据重启,然后就看到光标闪下闪下,无法继续安装下去了,

网友:
diskgen  我的最爱

网友:
PQ说有问题,就是有问题的,但PQ无法处理。用DISKGEN或其它软件分区后再检验,一般就好了。

网友:
我用PE系统里带的分区软件,直接搞定。

网友:
分区表的事,DISKGEN用着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