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无法引导

楼主(2011-01-28):
新年了,现在有多少朋友还在外地呢?现在我还在广州一个人,可能还要年二十九才能回家,唉。
转入正题,今天朋友有台电脑,GHOST后无法引导,在自检后出现光标就不动了,重建MBR与分区表后故障依旧。
试过不同GHOST文件,挂别的机子可以在系统里识使用,但是用作系统盘时又卡在这个地方了,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要激活C盘啊。

网友:
有隐藏分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
我曾经用一块新硬盘PQ分区,然后不激活C盘,GHOST以后不能引导。

网友:
你看看C盘激活了没   硬盘有坏道没  我有个硬盘每次也是这样的   我把C盘重新激活就是了    你装好系统了才把C盘激活    不然的话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
在DOS下进DISKGEN ,重建硬盘分区引导扇区

网友:
备份数据后,低格和重新分区依然不行,奇怪的是一点坏区也没有,速度测试也很棒,看来是硬盘的主控问题了。

网友:
把盘挂到别的机子用MHDD检查是否有坏道~前天我刚修了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PG,PD,PTDD等检查过没有错误与坏道啊,不过我没用MHDD,因为我没装这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PG,PD,PTDD等检查过没有错误与坏道啊,不过我没用MHDD,因为我没装这个呢。
晕了,回了两个,为什么IE9没反应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