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7S的花屏故障

楼主(2011-01-28):
好久了,这个屏用的是AU M170P01 V1.0一体屏。
刚开始时花屏,什么都看不到,还慢慢变全白,换了个MST8116后出现各种不同的花屏竖条。
请问现在这是MCU的硬故障还是程序出错?
还有就是为什么MCU写不上去呢,用得是西尔特501S通用编程器。

网友:
编程器不支持,或是块坏了。

网友:
MCU可以用编程器正常读取,可写入提示成功,可止止是提示而已,根本没效果。
另附上读出来的数据:

网友:
编程器好不会用  呵呵

网友:
是你不会用吧?

网友:
MCU可以用編程器正常讀取 不見得是可以使用的成程序

网友:
不知道,可能我真的不会用吧
现在的问题是用原来的程序可以开机,刷上新的后长期在待机黄灯了。这会程序或MCU哪一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