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VA1912wb故障

楼主(2011-01-28):
我的优派显示器VA1912wb每次使用时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之一:
情况一:(经常出现)刚接通电源,还没按下显示器开关键,指示灯就一直是橘黄色,显示器一直是黑

屏的,按显示器开关键也无法使指示灯熄灭。
情况二:(偶尔出现)刚接通电源,还没按下显示器开关键,指示灯闪一下绿色,然后指示灯就一直是

橘黄色,显示器一直是黑屏,按显示器开关键也无法使指示灯熄灭。
情况三:(偶尔出现)显示器正常显示,OSD菜单也能正常使用。
请问我的显示器出什么问题了?麻烦了!

网友:
驱动板故障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0982133    买一个换上吧 不贵

网友:
应该是A/D板故障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故障!购买一块代换就知道了。本身驱动板的价格不贵而且VA1912机型比较常见!

网友:
可能12v ,5v电容鼓包, 造成电压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要把整块电源板换掉吗?刚过保修期,拿去修的话大约要多少钱?
还有刚接通电源,把耳朵贴近显示器听到“嘶嘶”的响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你也不是专业维修的,  没有检查, 很难说准确维修价格, 而且每个地方的维修价格都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虽然我不是专业维修的,但我是学计算机的,学软件开发方面多一些,进来学点硬件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显示器外壳拆掉了,没看到有电容鼓包,也闻不到什么气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块驱动板厂家有没有写好程序的?

网友:
更换驱动板后故障解决,但接通电源,把耳朵贴近显示器听到“嘶嘶”的响声。

网友(2016-04-15):
刷个程序能好吗?  哪里有?

网友(2016-06-04):
驱动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