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楼主(2011-01-29):
我的旭日150 开机3秒左右就掉电怎么办啊
我测CPU背面的一排4个电容都短路

网友:
ADP3205先加焊,还是不行就换掉

网友:
这个是通病!焊一下CPU供电就好了!不行的话换一个就行啦!

网友:
这机器是个通痛,3205很容易虚焊,加焊一加,不行就换个试试!还有DBM也很容易导致USB不能通。呵呵

网友:
我看过了好像没有虚汗啊

网友:
大哥短路 一般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没有短路吧,应该是很小的电阻,是CPU的阻值,,,你焊下CPU供电芯片先,不行就换个芯片,,,这个问题比较多的。。。。是通病

网友:
呵呵谢谢大哥大姐们按你们的做法电脑修好咯

网友:
  你测量短路  是因为你上了CPU    的原因 ..  150    是通病   ..       只要加焊3205

网友:
这种故障是通病,加焊3205一般能好

网友:
典型的150通病,出现的现象好多,但都是他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