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法,815主板 PCI槽 无论哪个都驱不上网卡

楼主(2011-01-29):
求方法,815主板 PCI槽 无论哪个都驱不上网卡

不要说太破了 换个板 只想修好

网友:
PCI的阻值量一下吧,不知道你那个板子有没有ISA芯片,实在不行就只能换桥了。不过确实不值。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测量一下pci总线对地电阻,看正常否、如果发现某一条ad线电阻偏小的话。多数是南桥不良。

网友:
不知道主板有没有超频,看看BIOS设置正不正确,

网友:
在BIOS里把网卡项先给关掉或者把原来的网卡从主板上焊下来再重装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系统,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