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电池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1-01-29):
今天修一台T42用电池不触发,用适配器正常。接电池按下开光后3M,5M有出,其余电压均无,测PMH4的M ON 电压有,A ON 和B ON 电压均无。测-EXTPWR 信号为低,IBM 接电池 -EXTPWR应该为高, -EXTPWR为VL5控制,测VL5没有,VL5由1631发出,测无断线,换1631,维修完毕。

网友:
1631是充电芯片吗??

网友:
想问下 电源   能开机 ..

网友:
  只是用电池不开机么?  VL5 没有的话.. 电源也应不回开机把..

网友(点评):
是啊,我也好奇这点。没有VL,哪来的5M

网友:
很犀利的维修啊。三下五除二搞定了。

网友:
是呀,用电源的时候VL5正常吗,

网友:
嘿嘿,我前几天修过一台T60也是同样的问题,故障也是DC/DC那边的问题!!!

网友:
没有VL5当然是1631的问题咯,没有VL5好多条件都满足不了,后级电路没法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31  待机 3   5V的

网友:
VL5的产生,个人认为只要有VIN隔离供电送达1631的22#,21#就输出VL5给3M、5M的激放电路供电,无论是电池还是适配器供电,只要产生VIN就应该有VL5这个结果。3M\5M已经产生了,会没有VL5吗?更何况用适配器供电机器是正常的。本人误解!!可能某个地方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1631是系统供电芯片,你说的我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
你维修的过程说的不够清楚。我没有看明白。

网友:
-EXTPWR是R110上拉至VCC3SW产生的

网友:
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用电池会没有1631的线性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