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板子能承受多少温度?

楼主(2011-01-29):
刚不久喔有个打印机板子用风枪换电容不久就烤糊了

网友:
换的什么电容? 插件的最好用烙铁啊

网友:
无铅的用烙铁搞不掉只有用风枪,用风枪不一会儿就看见板子糊了!惭愧~

网友:
打印机板子比主板应该要薄一些吧

网友:
打印机的板子,没有问题,只要你换好元件就行了,,

网友(点评):
板子一糊好像会导电的

网友:
是这样喔打印机板子只要不把线吹出来就行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