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9):
机器为ACER5570 拿过来是花屏更换显卡后驱动显卡就黑屏,!!!!!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指点指点啊!
显卡
黑屏

网友:
系统做了几个拉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重做

网友:
还是显卡有问题 ,, 再换过一个显卡把..

网友:
显卡没做好或显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是驱动的问题,只能是显卡的问题了。1 没做好。2换的显卡本身有问题。楼主再换一个吧。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不显存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还有更离奇的,做完后不能看电影。重新换了个才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