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 开机黑屏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2011-01-29):
我的是厚版的60G 用的一直都很好的就在前两天玩游戏时死机了,我就强制关个后面的电源在开机灯是绿色的屏幕一直没有亮(黑屏)反复试了还是一样的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了?问题大不大了?

网友:
还以为是黄灯问题,能出给我么?想买个厚机拆拆看

网友:
这个可以修好,我修过好多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修的?给个思路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少RMB?...........

网友(2015-06-12):
GPU故障 自己会修 直接BGA 不行的话 直接更换个GPU 再把扇热处理好  机器比较耐用

网友(2015-12-17):
这个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