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5BW显示器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01-29):
最初故障是屏幕偏红,有时又会偏蓝或者亮度偏偏暗,有时是按键会忽然都失灵了~
怀疑是程序有问题,因手头没好用的编程器~故找了个同型号同样的驱动板(好的),更换试验~
更换过一个8脚电源管理芯片MP1583,一个MCU程序芯片PM25LV010,一个通往屏线附近的8脚储存器A81SC~
更换后故障未解决,同时又多了新故障,就是要通断电多次,才能点亮灯管~实测ON/OFF上的电压,点不亮的时候0.3V,能点亮的时候2.6V~
更换下来的三个芯片换到好的驱动板上后,好的驱动板也没ON/OFF电压了。。。点都点不亮了。。。。
求助。。。

网友:
估计是好板的程序也让你搞坏了,用通用板点一下咯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类似情况  ,,最后 换了全套板子 才好!!

网友:
那就是之前好的芯片被你搞坏咯!

网友:
不要乱动刀啊

网友:
取下高压开关电源,测量ON电压是否恢复到2V以上,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