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建议。

楼主(2011-01-29):
苹果A1278 这款机器。可以修主板,最好别换屏幕。一块B面600  换的肉疼
还有这个屏暗。是接口处电阻,电容有问题。

网友(点评):
什么现象啊,都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点评):
以后你买玻璃找我 ,帮你换好收你400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呢,有点看不懂。

网友:
这种话还是别说的好,那种玻璃壳换起来很简单的,几乎没有一点难度,而且买一个玻璃也不贵,没有你说的那么玄,  暗屏烧保险大多是进水  要是屏线坏了你能不换??  回头交点学费 我教教你怎么拆

网友:
本本波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是楼主功夫不到位啊

网友:
苹果的机子嘛,是有些与众不同的,不然就没那么贵了

网友:
其实大家都说得不对,是苹果的机器作配角的人少所以贵,你要看HP 作的人多了就垃圾便宜

网友:
蓓祖宗
感觉你经验不足,像那种玻璃,风枪加铁皮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吹下来。再说了,那玻璃,也就值260元,哪有你说的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