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出现的大问题

楼主(2011-01-29):
今天一个客户拿了台电脑过来说让给装下系统。  然后我放进盘进PE安装  安装成功后 计算机显示
error 1 loading  OS ,this may  be  due  to a virus
1.shutdown
2.boot  from  floppy
3.run  ontrack  disk  manager
4.select  "upgrade"  from advanced  options.
做了好几次都这样  怎么办啊?  望各位大大 给出个办法。 谢谢。

网友:
做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修复下MBR 看看 还有修复下分区表

网友:
有可能盘有问题,用MHDD扫下。

网友:
90%是MBR坏了,强烈建议楼主修复MBR后再重装!

网友:
格了,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3.run  ontrack  disk  manager
我觉得关键问题在这里:此硬盘以前用DM分过区,并且装过ONTRACK引导管理程序。再次用DM把ONTRACK卸载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修复下MBR 看看 还有修复下分区表 ,用MHDD扫下硬盘

网友:
是什么机型啊,有的机器只能用安装版的

网友:
在DM里面 选择(A)dvanced Options,回车 ,按照上述英文提示的第四步4.select "upgrade" from advanced options.,在DM里面 选择(U)pgrade Disk Manager.即可,楼主用一键分区也可试下

网友:
从分区 在做系统 不行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fdisk/mbr
或者用分区工具只将C盘删除,再重建C盘,保存。MBR就被更新了。

网友:
用一键分区试了   还是不行啊.....  怎么办啊???

网友:
换张系统盘试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换个系统盘 重新分区格式化 不行再换硬盘

网友:
楼主第一次装系统?

网友:
也没遢到过!

网友:
修復下MBR 看看 還有修復下分區表

网友:
http://enetq.blog.51cto.com/479739/460976照他讲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