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手来说,这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叫经历......

楼主(2011-01-29):
自用的一台,三星788DF17寸纯平,出现棕色拖尾,有时候,一拍就好了,有时候不行。但是只要打开我的电脑,纯白的背景下,一会儿就有好了。
知道这是三星的通病,但是一直缺乏动手能力,再说也不是专做维修的,就这么将就着用吧。
到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有时候,一打开就是满屏的棕色已把,看的眼都是疼的。
就照着网上的维修方法,把显像管后面的一圪塔拆下来。把IC重新涂了硅脂,把螺丝拧紧,然后又把JP102的磁环换下来,换成导线。然后测试了一下,暂时没出现问题。应该是不会再出现问题了。呵呵。
这对于老手们来说,这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作监控的,不懂怎么维修,是靠着网上的资料自己摸索着修好的。这一步,迈的相当艰辛,希望大家不要打击我的自信心,我还要学更多的维修经验。自己都要把自己周边的坏的电脑坏件都自己慢慢修好。
加油。。。。。

网友:
兄弟,你的图太迷茫了,看完有点晕哦

网友:
相机拍的。才200万像素。呵呵。

网友:
楼主有胆识,敢动手啊

网友:
楼主够胆识啊!
这种CRT我是看着都不敢动啊。

网友:
把磁环换成导线,什么意思?

网友:
故障位置都没找对,你把磁环换成导线有什么用,图像有拉丝是因为高压打火,关键位置在高压帽上,如果管座上的1000伏打火的话,会出现黑屏,这种显示器修起来就是太脏了,比彩电好修多了。

网友:
哈哈高手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种东西不用修啦,买一台几十块。。。

网友:
楼主加油```你也能成为高手的

网友:
是不是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我有台三星的,也是这样,但是没看明白你是怎么弄的

网友:
你不补焊绝对还会出问题

网友:
三星788通病,的确是这样修的,楼主没错!

网友(2011-03-03):
明显是未座接触不良。